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3-07-25):
一个东芝的本子,从开机到桌面一切正常,进入桌面后,左面两排图标的地方,从上到下晃,一直晃,其他的地方没什么事情,关机开机的时候也不晃,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怎么找到具体是哪里坏了 ,是不是先结外用显示器试一下,断定是不是屏的事

网友:
拍一张图片上来最好!外接只能判断显卡的一部分工作是正常的。不能准确判断是不是屏故障。换个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