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三星 532u3c超级本改win7

楼主(2013-07-25):
三星 532u3c  原机win8 客户要改成win7系统,折腾 了半个多小时愣是bios中认不到u盘,更别谈u盘引导了,也这样试过
1.将BIOS设置为WIN7兼容模式,开机按F2键进入BIOS设置,选择BOOT选项—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d"选择OS Mode Selection设置为CSM OS
2.选择Advanced选项下Fast Bios Mode设置为“Disabled

都不行,知道的快快道来。

网友:
把BIOS 里第一项  什么  BIOS什么什么  关掉

网友:
试着用光盘装一下,条条大路通罗马的。

网友(2015-05-03):
解决了吗?我的问题也一样,现在什么都进不去了。开机总是重启。

网友(2016-01-09):
我的连BIOS都进不去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特别挑U盘及PE系统,本人安装过多款三星机器,觉得IT天空的PE启动成功率最高,三星要设置启动项,不会设置的按F9,不过只支持量产过的优盘。

网友(2016-08-24):
多换几个U盘,多做几种模式的起动试试

网友:
不是你不会做系统还看什么电脑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