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21)过LOGO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3-07-25):
  东芝M300(M321)过LOGO有背光无图像。原来是屏折到一定角度会慢慢白屏像屏坏的感觉。但不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因为此机去年拿来过,一样的现象。是加焊显卡OK的。这次继续显卡,不过是重植的,然后居然插上显卡板不跑码了。。定了新显卡上去跑码不亮机。定了显卡板上去,亮机,过LOGO后,有背光无图像,外接一样。 CMOS放电后,内外接都正常了。

网友:
此机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电流居然是0.000.很是奇怪。正常后待机也是0.000.

网友:
听起来广达,TE1的机器,, 有专门的显卡板.清BIOS

网友:
碰到过东芝机器过LOGO后有背光无图像的现象,拆机放电后OK,M800系列的机器。

网友:
这个又是通病啦,值的关注!

网友:
这本应该是按开机键才有3 5V吧 要不然插电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