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硬盘分区?

楼主(2013-07-25):
方法一:修改注册表法
1、隐藏“我的电脑”中的磁盘驱动器图标
操作步骤如下:
1.单击“开始”“运行”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进入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Policies \Explorer分支中。
3.在右窗口中新建一个二进值的键值名为“NoDrives”。按磁盘驱动器的英文字母顺序(A-Z)从十六进制的二倍数递增,将要隐藏的磁盘驱动器所对应的键值按十六进制相加赋值给“NoDrives”,这样,就在“我的电脑”内隐藏起所要隐藏的驱动器了。

然而,这样操作后,进入“MS-DOS方式”还是可以操作的。所以接下来还要隐藏“MS-DOS方式”下的磁盘驱动器。
2、隐藏“MS-DOS方式”下的磁盘驱动器
操作步骤如下:
1.单击“开始”“运行”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进入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Policies分枝。
3.在该分枝中新建一个主键“WinOldApp”,在该主键下新建一个DWORD值的键值名“Disabled”,然后将其键值设为“1”。

这样,不管是在“我的电脑”里,或“MS-DOS”方式下,该磁盘分区都被隐藏了。
方法二:软件法
利用PartitionMagic软件来隐藏硬盘驱动器。操作步骤如下:
1.运行PQMagic。
2.选定要隐藏的分区。
3.在菜单“Operations”中选“Advanced”下的“HidPartition”菜单项,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击OK。
4.在主窗口下面的两个按钮中点击“Apply”按钮后重新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PartitionMagic有一定的危险性,请事先备份好重要资料,以免误操作导致资料丢失。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先收藏了。

谢谢支持哦

网友B:
看不懂,,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头大

看不懂???就只有三步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