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用耳机正常,喇叭声音特别小

楼主(2013-07-25):
jpg34脚的耳机检测信号电压死活起不来, 现在情况是用耳机正常,喇叭声音特别小。。请指教下,声卡换三个了,功放换了一个了,Q18也给撤了,耳机接口都给撤了,电压还起不来。没辙了  。。。。     板子是联想Z360  ll7a

网友:
EC换过没有,耳机检测信号一般由EC来判断的。注意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装WIN7就好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DELL的机器呢

网友:
系统重装过没

网友:
重装个WIN7试试,从简单入手,再测喇叭电阻值多大正常 不

网友:
偶荷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上官方下个声卡驱动吧!!!

网友:
既然耳机有声音,喇叭也有只是小。我真的怀疑是驱动问题

网友:
Even a change of load capacitance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