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n4-rl

楼主(2013-07-25):
刚接机做系统 做完开机不显了 求?

网友:
很少人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问题很难回答,你没有做个任何检测!你可以先做个简单的排除!比如:把内存 显卡 下来搽一下 排除接触问题! 在比如直接取下内存和显卡听是否报警!  你若是专业的我想你因该是先考虑各组电压 时钟 复位 等...

网友:
这样的问题让别人怎么回复你,说明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