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完全导通后的疑问,还劳烦老鸟解释下

楼主(2013-07-25):
n管为例,导通条件是ug>us,疑问-当此mos管完全导通时,哪个极的电压是最大的,我的理解是g极,因为完全导通后,ud和us差不多,而根据导通条件ud>us5v,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吗?(我感觉不太正确的)

网友:
-当此mos管完全导通时,哪个极的电压是最大的,我的理解是g极
正确 只是说N沟道的

网友(2015-11-14):
N沟道是高电平导通,P沟道是低电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