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321

楼主(2013-07-25):
现有一台三星SCX-4321一体机,打印时纸走到一半就停下不动了,我重复开机2次,一张纸才出来完,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求教各位大师给个意见。 纸走到这个位置就停了。

网友:
看情况已到了定影部分了,有可能是定影的辊的齿轮有没有问题,辊不转或打齿打滑之类的

网友:
定影出纸传感器卡住了或断了

网友:
检查一下传感器,定影组件可能有问题,排除一下吧

网友:
一,先确定鼓是没有问题的,
二,齿轮组件的那个离合电磁的弹簧是否正常
三,定影组件传感器的弹簧是否正常

网友:
定影出纸传感器问题,你看看传感器的弹簧是不是张力不足

网友:
看图肯定是定影到出纸位置问题·。看看定影棍的齿轮有变型没。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昨天没仔细看!是定影出纸传感器断了!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M2ODA0fDA3MTJlMDViNTBmMTMyZTc2YmFlYjhjMzBhNDRhZWM3fDE3NzY5NzE0NTM%3D&request=yes&_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