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开机到0.6几掉电

楼主(2013-07-25):
  该机器待机有3,5V,开机到0.6几掉电,各项供电都有输出,2修机,IO被换过,我怀疑不是原型号,看图纸是it8502E KX——多少而实际是JXA,淘宝小妹看图之后给我发来了KXA,上面印刷的是白字,换上去之后,待机0.3,无3/5V,把原来的换回去也是一样,郁闷了,求CQ32IO原型号,大家各抒己见,看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纠结这个io型号没用,都上电了。。。查查是不是缺电压或电压没转换过来还是缺信号啊!!!

网友:
能上到0.6几,再掉电,说明己触发了,你去搞EC型号干嘛,按时序一路查就好了啊!现在你肯定焊接EC过程中出现短路了,待机0.3有东西烧了!

网友:
有时候是0.6.有时候0.16

网友:
补充电感L1000没有输出

网友:
仔细查一下 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恩,关键是现在是待机0.3,无3/5v,就是换个IO,没有3/5v,郁闷

网友:
跑到0.6都没3/5??...有些机器待机时用的时LDO电压

网友A: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是不是正常,芯片工作的条件正不正常,摸一下芯片有没有发烫,  如果线性电压这些阻值都正常的话,建议换个 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是不是正常,芯片工作的条件正不正常,摸一下芯片有没有发烫,  如果线性电压这 ...

用好的焊油,重新拖焊了一下IO,可以开机点亮了,就是关机风扇还回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