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的山寨三星19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7-25):
前几天修的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亮机一会就黑屏,拆开看,山寨到极点:

网友:
4灯的屏  只点2灯 这个很坑爹

网友A:
其实山寨的蛮好修的

网友:
这个是通用板呀,,,

网友B:
什么问题?怎么修的  难道就是换嘛???

网友:
这种机子虽然很山寨,但是很好修,我感觉楼主最后应该是换通用高压板搞好的吧,看图中高压板都烧黑了

网友:
真坑爹啊,品牌的外观,山寨的内脏,正品的价格……

网友:
从故障现象上看,高压条和灯管都有可能,最好先换个好高压条试试,故障依旧则上测试灯管。总之找到故障点就好办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它不是还有2个灯管吗,不用换灯了

网友:
神舟一款显示器屏是笔记本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山寨的蛮好修的

山寨就是简单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怎么修的  难道就是换嘛???

修起来挺简单的,就是把电源板上鼓了的大400V电容换掉就ok了,修好之后测试不黑屏了,但是电源板有吱吱的响声,后来把电源板输出滤波的两个小电容也换掉后就没有响声了

网友:
恭喜你,这种山寨机器很好修。

网友:
根据好几个显示器的例子,我很想果断的说 是驱动板问题。加焊下主芯片试试

网友:
真简单,看来有屏的话可以自产液晶了

网友:
看着真清新啊~
假的比真的好修哟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拆开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呵呵。。假三星

网友:
山寨好修呀,

网友:
见多了,只是笔记本还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