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路由器

楼主(2013-07-25):
      路由器是我们在平常办公的时候经常用到的,那么有的人对于路由器非常熟悉,但是有的人却不知道什么是路由器,更不会安装,下面针对这些不知道什么是路由器的来告诉大家一下如何安装。
    首先从配件中找到天线,把它们安装到路由器上,如果不是可拆卸天线,这道工序就可以免了。
  其次,为无线路由器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这里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是尽量选择无线信号能够覆盖到所有用户的中间位置,以免顾此失彼,剥夺某些同学的上网权利,呵呵;第二呢,就是要考虑您的上级接入点的位置了,如上级路由器(中小企业用户)或ADSL猫(家庭用户),离他们近了,就不用乱拉网线了,当然,您要是喜欢,拉根很长的网线出来我也没什么意见?;第三就是要考虑墙壁电源了,毕竟电线拉来来去的很影响视觉,是不是?另外要注意清洁哦,千万不要让您的路由器成了蟑螂之家了?!
  好啦,放置好无线路由器后,插上配件中专用的电源适配器,接通电源,路由器就会启动了。但是此时路由器还不能上网,根据使用情况,您还需要做些设置才能使用。
     只需要以上简单的操作就可以有效的完成路由器的安装,是不是很简单呢,那么你要想学的话按照上面的方法,是可以正确做完的。

网友:
记得路由要离人体最起码的0.5米距离远,这样受到的辐射会少很多。

网友:
想想这个多简单

网友:
这些个,好像很多人都会注意的——不止是安装路由器。

网友(2013-08-30):
其实路由器连线,我感觉不如用无线路由器桥接,不用那么多线。

网友(2013-10-01):
路由现在都是傻瓜式的,只要你会进基本上都没问题

网友:
问下楼主 直连猫的路由 有时候会卡死,重启下就好了。如何设置才能避免?

二级路由需要怎样设置?是和一级路由同样设置么(WAN口除外)?

网友(2013-11-29):
能不能发些如何设置的文章呢--

网友:
只是看看而已,不详细

网友:
下载个路由器PDF安装指南 讲解很细的

网友(2014-01-19):
没什么技术含量 等于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