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Ghost XP做过系统后,一键恢复系统怎么恢复不起来?

楼主(2013-07-25):
急求Ghost XP做过系统后,一键恢复系统怎么恢复不起来?
恢复

网友:
一键恢愎要你先做备份,再才能以备份文件恢愎。

网友:
光按启动到一键恢复再恢复不行啦

网友:
什么个情况????

网友:
你那一键恢复里面有那个GHOST文件吗?还有那一键恢复好使不好使啊!有的那一键恢复不好使!和这个也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