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解压时候老是重启 做不了

楼主(2013-07-25):
SL400先是显卡花屏 加焊无果,换显卡还是花屏 换显存后不花屏 但就是做系统做不过去 散热啥的都处理好了不管驱动装不装 到安装网络组件的时候就重启,换系统都不行·····
显卡

网友:
有高手指教吗

网友:
明显的是让雷击了!换网卡芯片!

网友:
师母一呆

网友:
肯定是硬件问题啦。

网友:
换个新的网卡上去 到BlOS去把原来的网卡关了 应该可以 再试下 我自己的板上次也是让老天放屁给炸坏了

网友:
换网卡真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