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150 KAV10能触发屏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07-25):
       早上接修一台同行送修ACER D150上网本, 板号KAV10 LA-4781P,送修故障为,插电触发能上电,但屏不显。

       连上恒流源、看电流跳到0.4,卡住了,拆掉外设(硬盘、无线网卡),再上恒流源电流只到0.14、风扇停后0.12,内存上不上都一样。
       以此判断CPU没正常工作,拆下祼板,测各电感供电均己出,测PCI-E接口22脚PCI-RST一直低电平,说明PCI复位没出,
       CPU供电出了,PCI复位没有,按时序问题应该在时钟和南桥当中。上基地找图纸,重点查时钟工作条件。
      首先查供电:

一个3V,一个1.05V,通电测量3V实测1.89V,1.05正常。图上找来源3V是由+3VS经电感L11转换出来供给时钟芯片的,
测量L11输入端也是1.89,往前找+3VS来源:

在板上找到Q12(南桥旁边),测量D/S极均有3.3V电压,
问题找出来了,电路板断线,找到L11旁边的过孔,在板后面测量有3.3v,过孔内断线了,飞一根线连上,通电电流上去了0.45,
接上内存、屏,再通电触发ACER的LOGO出现了。

装机测试OK后交货。

网友:
EC发出SUSP#,通过Q28B控制SUSP,这个信号应该是休眠、睡眠控制用的。

网友:
楼主一秒 就秒到 时钟缺电压 真厉害

网友:
是时钟没有供电的原因啊

网友:
这个有图纸还正好修

网友:
没时钟的时候电流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跳动呀

网友:
时钟缺电 板子是不会掉电的~~

网友(2014-11-12):
楼主大神中的大神啊,一秒就判断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