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三星SCX-4623FH 提示 门未关 故障解决

楼主(2013-07-25):
救助:三星SCX-4623FH 提示 门未关 故障解决

         如题

补充内容 (2013-7-28 12:51):
已解决了,确实是前门传感器问题。这很PK拆了板了反过来焊点向上测量是直通的正常的,焊点向下元件向上就有10K左右的电阻,拆装了N次才无意之间发现了.................

补充内容 (2013-7-28 12:54):
建议遇到此情况的朋友,直接短接传感器两端来试机,此开关很整人的!!!

网友:
鼓放到位没有?

网友A:
后门,前门都用透明胶粘着,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门,前门都用透明胶粘着,再开机

前后门都有认真检查过了,接触严实,同时也触控到检测器

网友:
检查传感器

网友:
已解决了,确实是前门传感器问题。这很PK拆了板了反过来焊点向上测量是直通的正常的,焊点向下元件向上就有10K左右的电阻,拆装了N次才无意之间发现了.................

网友:
反馈是个好习惯。我向你学习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想都不用想,绝对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B(2017-03-26):
本人解决的办法是拆开开关用酒精清洗里面的小配件,之后装好,之后问题解决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解决的办法是拆开开关用酒精清洗里面的小配件,之后装好,之后问题解决 OK!

找到问题当然知道如何处理,
只系当时,把主板焊点面向上,用表测试完全正常,   当按正常情况焊点面向下时,测试就用10K+阻值,
这才时关键,你拆过该机就应该知道,为方便测试肯定把机反过来,量开关通断的

网友:
点个赞 反馈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