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引导硬盘就重启

楼主(2013-07-25):
联想C467A引导硬盘就重启
引导U盘进PE一切正常,但是一装硬盘开始自动重启。在BIOS里设置U盘启动,还是会重启,BIOS里读取硬盘参数一切正常,装就硬盘就开始重启。硬盘放到台式机里一切正常,扫描没有坏道,装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硬盘供电,还有就是换个硬盘哪怕硬盘没坏也应该试试。

网友:
硬盘供电不够,也可能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