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A78AX-S 全板无供电修复

楼主(2013-07-25):
网吧一下来了好几块富士康 A78AX-S,故障都是无复位,所有的供电都没出来。内存 桥供电都受 tiger one 控制,更换无效。示波器点波看看开机时内存供电下管有波形,北桥下管无,isl6612  pin3 是5V高电平且无波形,看来是桥供电这边出问题反馈到tiger one被保护了。全部换了6612搞定收工。希望以前求助的朋友能参考一下我这个例子

网友:
看来还真是必须准备示波器才行啊,另外,小白不懂“tiger one“是什么东西

网友A:
tiger one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来源网络:TIGER-ONE智能控制芯片突破了其他品牌以往仅仅是通过软件实现智能控制的技术桎梏,而是由“芯片+软件+BIOS设置”软件和硬件的完美结合实现,这样一项独家专利技术,屏蔽了复杂的工作原理,给用户带来的两个最大好处就是:“自动侦测和调整系统状态”和“超系统电压以及大幅度提升系统超频能力”。
TIGER-ONE的系统调节功能可以自动侦测系统当前负荷状况和温度等参数,当系统负荷较低时,它将自动降低风扇转速,减少噪音,降低系统电压,减少系统功耗。而在系统负荷较高的时候,将自动调节系统电压,配合ICS芯片进行系统优化,增加系统效能,加快程序运作,对用户而言十分实用。

网友:
这就像一个专用芯片吧。。。不过这样的还好修点,如果碰到有复位的BIOS刷过的还是不跑码的头大。。。现在看到不跑码的机器头疼疼呢个

网友:
很想知道isl6612芯片在主板的位置截图.

楼主:
tiger one 与北桥中间

网友:
哪找那么多6612啊?

楼主:
料板多呀,很多CPU供电都用到了。我这里技嘉770很多

网友(2016-07-16):
引用 网友A:
tiger one
这个是什么信号

这个是富士康 专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