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在待机状态下一直白屏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3-07-25):
型号为FC980-WT方正显示器,关闭电脑主机后,在待机状态下一直白屏,(排除ON\OFF接错)出现这个情况一般是主板芯片TSU TSUMIPFR-LF虚焊,重新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ON/OFF经过的那两个电子开关管【三极管】也比较容易坏

网友:
找一个开机后的高电平就行了

网友:
TSU TSUMIPFR-LF虚焊  测试电压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积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