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 开机有波浪显示进系统死机黑屏

楼主(2013-07-25):
asus x81s 开机有波浪显示进系统死机黑屏,有时候蓝屏,进安全模式下不死机,不安装显卡驱动也不死机可以正常用,那位师傅有遇到过。多多指教,。由于显卡板太贵了,有点不敢,怕不是这个问题就要亏本了,

网友:
内外都有波浪型,没有进系统的时候,进系统显示正常,一下子就死机了,要不黑屏,要不蓝屏,

网友:
显卡 问题哟!这个显卡板有点贵,换芯片成本也高!

网友:
看情况基本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在贵也要搞呀,不修好别人说你技术不行,别把他电脑擅坏了,越难越要修好它。。。支持一下,祝早点修好,告示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