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E40掉电

楼主(2013-07-25):
上个月接到一台E40掉电 (不管怎么弄还是掉电呢 温度很高 就跟客户说换铜管换的是全新的 就搞定了 放电影放了一天都没事叫客户拿回去了 )今天客户说还是会掉电呢 说有的时候可以用很久才掉电呢 有的时候屏有显示就掉了 于是叫客户留下机器 于是散热重做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不定时掉电 没修过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 求救啊  请高手请教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还有显卡的温度高吗?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新植球,刚弄好一台,故障一样。当然换显卡也可以。

网友:
多留意下U31 PG信号

网友:
是I3的换散热片  是I5的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