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集显模式显正,双显卡模式黑屏,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3-07-25):
Y560集显模式显正,双显卡模式黑屏,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显卡换过,8个显存也换了,显卡各个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
U65 U66独显和集显切换芯片确定是好的,dGPU_SELECT#这个信号这低电平进开启独显高电平时开启集显上面表格有说明 测了这个信号也是正常的,于是开始怀疑这两个芯片坏,手上没有这坏片,于是把这两个芯片都拆掉飞线,飞成独显的LVDS信号到屏接口, 这个就是屏接口边上的独显LVDS信号,板子上没装,把这些没装的排阻是用导线连起来后在BIOS是改成双显卡模式还是不显,在这里求遇的兄弟在这里指点一二,在论坛上看到这机器好像是通病,但没人解决

网友:
补充下,集显显示正常,上面打错几个字

网友:
你BIOS刷过吗

wxf

网友:
再补充下,BIOS刷过,CPU也换过了

网友:
你把可能情况都确定的排除了,还怎么回答哦,只能说把能查的再查一遍。。。。

网友:
我查了多遍了

网友A:
查下显卡供电的小电压啊

wxf

网友:
小电压都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显卡供电的小电压啊

显卡后面的小电感所以电压都有啊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后面的小电感所以电压都有啊

这主板淘宝上买板的说是厂家设计缺陷,也就是说有通病

网友:
这主板淘宝上买板的说是厂家设计缺陷,也就是说有通病

网友:
前天遇到一个Y560打上独显驱动打不上,最后是换显卡好的。现在机子的问题真难搞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是装的XP进系统黑屏 换成Win7就好了  你换系统试没

网友C:
双显卡切换不是只有SELECT#这一个信号,还有PWR_EN#   PWM_SELECT#  这2个信号,总共是3个信号,另外就是还有独显的复位信号你检查了没有,也就是ATI_RST#

wxf

网友:
这些都查过了,机器已给客户了,叫他只用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显卡切换不是只有SELECT#这一个信号,还有PWR_EN#   PWM_SELECT#  这2个信号,总共是3个信号,另外就是还 ...

这些都查过了,机器已给客户了,叫他只用集显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