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集成需要按FN+F3内屏才显示 每次重启或者开机都需要按,有人预计过吗

楼主(2013-07-25):
Y450集成机器  如题  屏幕 屏线都换了  BIOS刷了

网友:
上次好像遇到过,本本键盘的问题,换键盘后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难道真和键盘有关系?

网友:
不要说键盘 屏线 屏幕了好吗 换了很多个试机了 故障全都一样

网友:
机器进系统内屏能自动显示     开机自检画面不显示

网友:
可能是开机时检不到屏,考虑一下屏的+3VS和CLK DATA的电压或是北桥了

网友A:
直接飞个3V的控制电压就可以啦

网友:
显卡坏也会。

网友:
可能io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个3V的控制电压就可以啦

3.3有电压 19V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