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学

楼主(2013-07-25):
本人菜鸟一个,想请教个问题,一个宽带几个人用,被别人限速了 怎么。路由器没有QOS和MAC地址绑定怎办啊,怎么不受别人限制要求换路由器的不用回答了

网友:
你是要限速别人还是被别人别限速了啊》????每一个路由器都可以绑定mac地址的·。。。绑定mac地址和IP是直接性断网,起不到限速功能·。限速的路由器要稍微贵点·。。。现在大多都是用TP-link  我用的是D-link。我就用我的来做列子给你看吧~。。
    首先我的网关是192.168.0.1 在浏览器里面输入网关按回车,要求输入帐号密码,初始帐号和密码一般都是admin。进去之后找到mac地址过滤 这里输入的MAC在 输入进去之后点击第二个图的 然后点保存设置 这样就完成了MAC地址绑定来实现。IP地址绑定和限速跟这个大同小异·。。。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的路由器 没有mac绑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