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 顺达POS机电源 DM311芯片

楼主(2013-07-25):
故障现象是短接绿线启动不了,测绿线和紫线没有电压,打开电源发现该电源DM311爆了,一个5v稳压二极管坏了,50v22uf电容被击穿,全部换上后上电,副助电源没输出,找不出来原因,测的DM311得第二脚有7.8v
、5678脚有300v。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DM311的2脚的电压不够造成的。求解决。
.

网友:
DM311起动电压要12V

网友:
查查DM311供电脚整流滤波正不正常!

网友:
好的谢谢,两个大电容容有170v
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我把连个滤波换了电压还是7.8v,看来还是二楼的哥们说的对啊,启动电压不够。要把启动电压弄上去。

网友:
原因找到了,辅助电源变压器有问题. EE-19M YX 1029 可惜没有东西代换,这个电源的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