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 雷击过后 内接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3-07-25):
今天接到宏基4752 笔记本一台,拆开过后网卡头子有烧糊的痕迹,量了下网卡旁边的电容 短路了,于是拆掉网卡,对了,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内接显示屏不正常,屏线屏都是换过的 找到电路图测的DCBATOUT_LCD 有19V  9脚 28 脚 29 脚30脚都有3.3V 电压。由于没的示波器,测试不到信号,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啊,外接正常、

网友:
查查主板屏线接口周围的元器件有没有坏掉的,如果外接正常,显卡坏掉的机率不大

网友:
准备换板吧。。。。那外接显示正常咯。是不?

这种问题要是换板那说明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打下显卡到屏的组织看看吧

网友:
屏有换吧?屏线看着一下是不是全都是通的、还有就是那四组信号线的阻值量一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那就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显卡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看看显卡有没有供电吧。。。今天修了个的dell的就这毛病!

网友:
今天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只知道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不过做显卡之前最好先测测条件是否满足,供电,一些时钟信号

网友:
换屏试下,背光应该是正常了。

网友:
lvds,电压1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也可以打屏线接口的LVDS信号 阻值来判断故障 吧

这个LVDS 信号对地阻值大概是好多

网友:
看这屏好像坏了吧,换屏试试

网友:
屏和屏线都是换了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到 500左右吧

几组信号对地阻值都很大阻值大概6K 的欧

网友:
期待大神指点啊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换板子,问题很多、

网友:
显卡供电有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