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F8100 M2G+ 关机后必须断电才能再开机!

楼主(2013-07-25):
3.3开关电压有,5V IO电压有,晶振电压正常,正常开机,起振,电池,CMOS电压正常!
断电后开机,使用正常,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亮(5V电压不消失),请各位大哥给点思路吧,头痛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关机之后风扇还在转是不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关机之后风扇还在转是不是啊?????

即系,4P口的5V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关机之后风扇还在转是不是啊?????

4P口,12V也还有 2.5V!!!

网友C:
电源坏了?有没有换个电源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系,4P口的5V还有电

pin4接口是12V吧~、。。。。晕。。。。

网友:
传说中的关不死??也想知道,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坏了?有没有换个电源试试啊

除非所有配件问题!电源,CPU,内存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 IO的 触发信号引脚 电压 跳变正常不

触发信号电压跳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 IO的 触发信号引脚 电压 跳变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从 紫色线 5VSB那里来的吧 你顺着 B级跑下线路

是有这打算,但又要拆开关接排,B极的线路到针排里面去了,看不到,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从 紫色线 5VSB那里来的吧 你顺着 B级跑下线路

手头上有5张这样的板,故障一样,可能是通病来的~所以想搞搞,搞到一张,其他就OK了~

网友:
关机后,把电源5V断开,看是否还有电!

网友:
或把待机5V断开,看是否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下载点位图来确定 故障位置

找不到点位和电路,请问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下载点位图来确定 故障位置

电压来自IO IT8717F-S,77脚,5V SB_SYS,关机后,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