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g916w的液晶 黑屏 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3-07-25):
用着用着突然就黑屏过会儿显示正常然后又黑了 最后电源灯都不亮了 拆开后测了电源板有16v 5v输出 标着dim n/f的俩个脚没电压  请问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我刚入门 原理不懂 请赐教

网友:
按键板都没供电就先修好在说啊,不行就代换嘛?

网友:
呵呵 就是不懂怎么开始咧 能说具体点吗  基础的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板出问题 请问驱动板怎么修?

网友B:
按键电压是否有3。3V,把5V电容都换了

网友:
按键没有3.3v电压 只有0.5v, 在电源板上有一个5v的电容 ,驱动板上有两个5v电容, 驱动板上其他电容测到的电压有一个没有 ,有3个是1.1v的, 请问正常吗 ?换哪个电容呢?

网友C:
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吧!

多谢指教 驱动板的图已经传上来了,电源板上只有一个5v电容。所有电容都没鼓包等异常。请问要换哪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电压是否有3。3V,把5V电容都换了

按键没3.3v电压只有0.5v,驱动板上有几个电容是5v的, 有几个只有1.1v,有一个没电压。请问换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板出问题 请问驱动板怎么修?

一般不修直接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修直接换

多谢.....................请问通用版一般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请问通用版一般多少钱?

22块淘宝有

网友:
不修,直接换。。。

网友:
一会正常一会黑屏 黑屏的时候你用手电照下看有没有字  有的话应该是高压条或者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