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

楼主(2013-07-25):
一长城电源,拆开后就喵到保险烧了?换上后再测,发现正负极同了,测出来是四个二次整流管坏了,换上后在测,ok不短路,后面也没啥短路{后面我不确定,because后面的地级我不知是那,热地还是冷地,冷地由不知是那}上电, 。。。。奶奶的个熊“啪啪...啪”差点心脏就出来了。再拆吧,md,整流二级管和保险有烧了。心里明白,自己没得搞了,飞快打开机子,火速前来求救,各枚大神教教我后面如何测吧

宇光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烧保险管,检修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保险管的位置,串上个白炽灯泡来测
方法在论坛里搜,有的

网友:
测大电容,开关管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