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5维修

楼主(2013-07-25):
三星R525,板号BA41-01359A,取bios的时候没看第一脚的位置,现在准备焊回去,但不知道板上第一脚对应哪,板子上没标,请修到这个机子的朋友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
晕死,这还要问啊?第四脚接地,第八脚3.3V,逆时针方向数。。

网友:
楼上说得对,找到接地脚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
板子没标识 芯片有标识啊·。。。找到地线就知道那个是第一脚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BIOS芯片都是第四角接地吗

八角的BIOS芯片都是一样的啊,现在的BIOS几乎都是8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角的BIOS芯片都是一样的啊,现在的BIOS几乎都是8脚的

所有的8脚BIOS都通用是吗,不用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8脚BIOS都通用是吗,不用看型号?

我说的一样是针对你说的芯片脚位来说的啊,不同BIOS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C:
看图纸啊,脑袋不会变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啊,脑袋不会变通,

哥们,有图纸我还用上论坛啊,以为都跟你一样傻

网友:
你不信他们的话吧,可以上网查查这芯片的引脚定义嘛,反正芯片上是有第一脚表示的

网友:
八角bios都一样,有供电有接地,再看图纸反推,虽便找个板的pdf都是八角的,这种智商还维修,修毛

网友:
有字的是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