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E/A插脚表示的什么

楼主(2013-07-26):
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E/A插脚表示的什么

网友:
貌似是驱动板发出的开启信号。给高压板做开启的。

网友:
看位置应该能猜出是什么信号,凭空猜的话,估计是高压开启信号吧

网友:
谢谢了,我跑了下线,是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