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产的易美逊g916w不开机,电源灯有时会亮,请问怎么修?

楼主(2013-07-26):
用着用着突然就黑屏过会儿显示正常然后又黑了,最后电源灯都不亮了,拆开后测了电源板有16v 5v输出,电源板有一个5v电容不过5v电路放电好像不正常,断电后马上就只有0.几v的电压了。另外驱动板上有一个电容没电压,有几个电容有5v电压,有几个电容有1.1v电压,开机键没电压。驱动板如下图。请问要怎么修?

网友:
先看看。。12v 5v输出正常吗。如何输出正常。在看看en按开机键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A:
驱动板我一般吹下那些八角芯片 再加焊下 话说修好蛮多的了 其余的刷数据都没设备 换通用的

网友B:
换通用的驱动板,在改一下开关。又省时,又赚钱

网友C:
MCU坏。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通用的驱动板,在改一下开关。又省时,又赚钱

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哪个原装二手板25快不贵,我就拍了,换上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坏。刷程序

没仪器耶,呵呵。换掉驱动板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我一般吹下那些八角芯片 再加焊下 话说修好蛮多的了 其余的刷数据都没设备 换通用的

哪个八角芯片啊 ? 好几个啊?

网友:
测 驱动板有没有供电,有供电 再量量 转换电压 有没有出来, 看你情况  转换电压都缺少

网友:
都是换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