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HKC S988N 不能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3-07-26):
接修一台19 LCD  故障为不能开机 电源指示不亮。拆机测量12v  5v  OK。驱动板上电压正常,开关上有3.3的电压 按压开关也有电压跳变。测量晶体电压也正常。准备换通板试了,换前测量下晶体的波波吧,呵呵一测量发现了问题 ,14.318的晶体实际测量只有不到10。于是从主板上拆了个14.318来换上,开机依然不通电,找来一块通用驱动板,一点,竟然亮了,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最后还是找了一块HKC S988A驱动板换上,一开机显示器活过来了,弄了半天,还是换板,没修.......觉得挺没有意思的.............

网友:
的确,只是单纯的换,没有研究过的话,跟螺丝工没有差别

网友:
这个板刷MCU就好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的帖子。。。

网友:
刷程序 换主芯片 了 没有好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