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苹果四基带维修的事情 技术活啊

楼主(2013-07-26):
请问下大侠,1.基带焊盘上面的焊锡吸锡线吸的不是很干净具体怎么操作会好一点?
2.买的淘宝上5块钱的植锡网,是连植锡网一起吹还是刮好锡浆后将植锡网去掉再吹?植锡网是一张上面有好几个小植锡网的那种。

网友:
快来人啊 呵呵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是,一起吹这个有点麻烦,网子和芯片型号对得上就好点要是用万用网的话不是那么好搞你可以看一下教程再吹

网友:
谢谢,植锡网是专用的,只不过是整合的。一般说整合的这种植锡网刮好锡浆后去掉再吹,我下班再试试去。

网友:
用吸锡线清除焊盘焊锡的时候放助焊剂还是不放呢?

网友A:
找个烂的都试一下,合适自己的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烂的都试一下,合适自己的就是对的

呵呵  这话好有爱

网友B:
在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买个新的

呵呵 有纪念意义啊

网友C:
1、不用刮的很干净
2、连网一起吹

清理焊盘是要放一点助焊剂,这样可以避免拖坏焊盘。

网友(2014-04-19):
引用 网友C:
1、不用刮的很干净
2、连网一起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