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显示器开机挡AOC的LOGO

楼主(2013-07-26):
  如题,只接电源线不插VGA,显示器也挡在AOC画面上一直亮着,开关按键可关机开机正常。但是呢这台显示器有时又可以正常跳过LOGO可用,。怀疑驱动版问题,但因为是双排线的板,小店子没得备用替换,求维修思路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偏色的 修好之后也卡LOGO 最后换通用驱动板解决的

网友:
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电源板上的IC是什么型号的,如是EA1530,测下输出脚,也就是电源管的G极,如小于10K,把IC换了,以前碰到有几例,

网友:
双排线的机器,应该是912或916的机器,

网友:
刷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