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小三极管型号替换

楼主(2013-07-26):
外面收回来的七彩虹780G主板 主机摔了电源碰到了图上空缺的电感 电感碰到边上的三极管 把三极管打断腿了 5555
找了好多料板 都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管子 只能想到替换了 求 各位兄弟 高手们帮我分析下能找什么管子替换
小弟感激不尽
上图

网友:
高手们呢??

网友A:
看图上表示是D24,这应该不是三极管,应该是双二极管,你到电池做那边拆一个好了,比如BAT54

网友:
三极管是Q开头的??随便拆个会不会烧爆掉啊

网友(点评):
三极管,场馆,都是Q表示的,二极管用D标示,电池座那边有一个双二极管,可以拆过来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表示是D24,这应该不是三极管,应该是双二极管,你到电池做那边拆一个好了,比如BAT54

我再看了一下边上 还标着Q39..这个对位应该是Q39 D24是图上边上的那个 Q39没拍到呢

网友:
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不是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B:
npn的,随便找个04 T  1AM代换试试

网友:
新手  等待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pn的,随便找个04 T  1AM代换试试

只有T04 这个行吗?

网友:
俺是来捧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T04 这个行吗?

可以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