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700 红屏 确认不是灯管问题 应该是少了一根三色的讯号线

楼主(2013-07-26):
HP DV9700 红屏 确认不是灯管问题 应该是少了一根三色的讯号线  换液晶屏就OK  像这样的 一般是LCD哪里出了问题! 进系统之后颜色 有的字偏红  大部分感觉还是正常的。请大侠指教!

网友:
不太懂,我是学徒,求楼下高手!

网友:
我也是学习中,知不道哇

网友:
屏幕的供电线路查查

网友:
应该 绿和蓝缺一个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 一般液晶屏的 绿和蓝的 讯号线是哪一个 呢  屏线是好的 换一个液晶是正常的

没有电路图吗?  查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打下屏接口的阻值看看。。。是屏上的哦。。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屏那边的 没定义 也不知道量测的 是否正常的哦 !

网友B:
红、绿、蓝三色,缺绿是洋红(品红), 缺蓝色是黄色,缺红色是青色,
也就是:红+绿=黄; 绿+蓝=青; 红+蓝=洋红(品红); 红+绿+蓝=白 ,全无=黑。

红色,意味着缺绿色和蓝色两组线,或者还是灯管老化,你执着了

网友:
应该缺的是绿和蓝色基线信号。你查查电压  屏接口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绿、蓝三色,缺绿是洋红(品红), 缺蓝色是黄色,缺红色是青色,
也就是:红+绿=黄; 绿+蓝=青; ...

你好 如图所示 对应的 那个是红,黄,蓝 的 三色线呢  。这个我很不明白 。 这个讯号线太多了 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EDID信息读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