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通电有声音,断电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一长城电源,接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经检测确定是电源问题,直接短接电源绿线,电源运行,不知哪里发出“吱。。吱。。”声,各电压在有效范围内,拆开后看330大电容有点鼓,换掉还是一样,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哪里发出的声音?谢谢!!

网友:
电感问题啊!不好换呢

网友:
哦,小问题来的,你看看连接7500的第八脚的电阻,它变值了,不记得是2.7K还是多少了,估计现在已经变5K以上了,换了就好

大神,我也是一样的情况,换了这个电阻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换掉电容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到底是师傅啊,确实如你所说,换掉后一切正常,谢谢!!!我是新手,不麻烦的话给讲一下原理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师傅啊,确实如你所说,换掉后一切正常,谢谢!!!我是新手,不麻烦的话给讲一下原理呗

你们俩说的那个7500是那个芯片啊?

网友(点评):
7500可以与TL494直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俩说的那个7500是那个芯片啊?

7500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均压电阻100K的可能有个坏了,介意换成150K,还有就是7500的 8和11脚外面的电阻了

网友:
是不是管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