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显示器改高压后 关机有问题

楼主(2013-07-26):
关机后指示灯熄灭 但是屏幕还是全白的 还有没信号的时候指示灯变黄的时候也会变全白 开关找错了 还是供电找错了?????

网友:
.0.......新手吧。。。开机电压你要量。灯亮高电平,灯灭低电平。有部分机型相反

网友:
高压板的ON/OFF接错了,开关信号没到高压板的PWM。

网友:
关机时白屏,说明背光在亮着。高压板还在工作

网友:
有的原高压板是低电平开启    你改成通用的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直接找到on、off相连的三极管  把线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

网友:
哈哈 论坛上找到图纸了 花了点下载分 搞定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