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 插内存跑码为B0无显示,不插内存为1C。如图

楼主(2013-07-26):
如题求助: USB键盘在B0时也不好使,同时问一下,B460在显卡有问题时是否会影响整机工作(对于就是显卡故障的时候,摘掉显卡情况下USB是否能够好使)。急。。。。

补充内容 (2013-7-28 14:20):
问题已经解决了!看10楼。

网友:
B460多数是BIOS程序坏,可以刷下试试,而且EC BIOS也要一起刷

网友:
刷下BIOS,代换CPU 试试

网友:
什么都不用考虑 买4个新的贴片MOS管子 换之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一下你那诊断卡连接板上是怎么接的吗?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LZ你那诊断卡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
飞线接诊断卡真牛X哈,,求赐教怎么接信号的,分别那些信号供电之类的

网友:
BIOS 坏的多,楼主修好说下。

网友:
  俺也遇到一台B460上电掉电  1.05v没出来  换了U42也没有   贴片也换了

网友:
故障解决了!重新总结一下:机器刚开始是加电无显示,电流跑1.2A左右。1、搜案例,说CPU乌龟壳供电管和供电管理芯片坏,经测量CPU供电两项均为:0.8V左右,于是更换了上面所说的器件,结果故障依旧,电压依旧没变。2、说BIOS和EC问题,重新刷后还是故障依旧,电流依旧原样。3、说CPU故障率问题,更换了,故障还是依旧。4、于是打波LPC,开机只有一闪就消失了,而不是一个接着一个,于是接诊断卡,不跑数。5、于是更换82HM55,跑数了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时候测CPU供电,电压都达到了1.1V左右了。但是无显示,故怀疑显卡故障,重新BGA,故障依旧。6、重新刷回原来的BIOS和EC跑码最后到C0,USB键盘好使了,接屏有显示了。因此说对于B460的故障本次的故障主要是主桥问题导致的,不是BIOS和EC,也不是乌龟壳,希望给大家借鉴点经验。

网友:
B460这个 BIOS  和EC的  上传一份呗

网友:
楼主,帮忙讲解一下LPC这个信号呗。我是新手不太懂这个信号

网友(2014-07-26):
这个问题我修过,桥坏拉低了CPU的PG

网友:
怎么可以是桥坏了呢 太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