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9L 雷击 网卡 IO 短路维修中````

楼主(2013-07-26):
接修一台联想 E49L 雷击( 网卡 IO 短路),电流0.2左右,无3V 5V,目前维修步骤: 换IO,NPCE885GAODX, 换网卡RTL8111F,开机测试3V 5V 已经正常,电流到0.1左右不跑了,分组供电都没有出来,换单桥SLJBC(HM77)后故障依旧。
但是TPS51219 这组应该是显卡供电,有0.3V左右,不知道哪里来的,上管和IC都摘了,还有电压。
有削叫声,内存供点阻值380左右,不正常,因为新机型找不到图纸和IO资料,维修陷入僵局``````
求助各位了,感激````
补充说明一下  .CS 为高```不正常,已经刷过BOIS```
把吃奶力气用上,找到类似IO资料,插电会自动上电,测得上电允许 SLP-S3# 和SLP-S4#都为高电平,跑了一会就待机,待机后上电允许为低电平,正常。按开关又可开机,电流0.2左右。 但是分组供电都没有,只有桥的3.3V通过一个MOS管有电,所以桥发热(已经换过),怀疑还是有短路的地方```期待高手解答中``````````````

补充内容 (2013-7-27 13:19):
此联想E49L 已经修复```总结新机型时序和分组供电控制方式多种多样````

补充内容 (2013-10-29 13:18):
其中一组供电没有,也就是缺电压,供电ic坏了,没有短路,所以最后用示波器瞬间测试出来的,不记得是哪个ic了

补充内容 (2013-10-29 13:21):
我们这种小小白的帖子一般高手不会顶,可能觉得没有深度,呵呵````

网友:
不懂啊不懂

网友A:
我看看找找图纸

网友:
“内存供点阻值380左右”看下内存供电电感和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看找找图纸

找了N 个地方都找不到哦,哥哥,

网友:
此处省略了多少个字?全是图了。

网友B:
你看一下开机按键哪里3.3v正常不 ???电压拉低的话 也会出现掉流跑到0.1A掉电的

网友:
            最近修网卡的也多,都是雷击的,

网友:
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我也是在找这个型号的图纸,IO的图纸都没有!

网友:
0.1A已经有触发动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开机按键哪里3.3v正常不 ???电压拉低的话 也会出现掉流跑到0.1A掉电的

可以关机 ,2.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关机 ,2.9

哦 应该正常 !!!!

网友D:
亲,你已经修好了吧,你要上u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亲,你已经修好了吧,你要上u的啊。

早就上U 测试过,不上U 会掉电的,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就上U 测试过,不上U 会掉电的,现在已经修好了

我以为你没上u试的呢,哪能分享下具体原因么?

网友(2013-08-26):
楼主有联想E49L的电路图吧,我现在手里有一台,3.3V 5V 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