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LEV2

楼主(2013-07-26):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4N68T-MLEV2主板插上CPU跑到内存看跑到内存了心中暗喜以为插上内存就好了把内存插上以后发现掉电拔掉内存跑到内存插上还是跑到内存掉电不插CPU供电还是过一会就掉电后来请教师傅说EC旁边822排阻容易虚汗果然加焊后不掉电跑码正常不掉电正常显示了

网友:
说的简单明了,有点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意思。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不是通病啊  我的也弄好了

网友:
EC在哪里   EC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就是IO    IO再不懂我就无语了

IO就IO  还EC

你这是什么人呐。人家楼主好心发贴,你自己不懂EC是什么意思,还埋怨人家??做维修的连EC都不懂,还正式维客呢,别丢人了!

网友B:
应该是连接IO开启脚75脚的一个822  主板误以为用户长按开机键 刚好4S就是跑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连接IO开启脚75脚的一个822  主板误以为用户长按开机键 刚好4S就是跑到内存

嗯嗯嗯就是这样华硕有好多主板都是排阻虚焊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问题。 试试 去 。。。

网友(2013-10-20):
是啊 好的很啊  我的也是这样的 就好了 不明白为什么排阻会虚 。。。。。

网友(2014-03-03):
楼主 你有没有这板子的点位图

网友:
我的主板也搞 好了   谢谢

网友(2014-04-02):
我也修好一块主板,谢谢

网友:
楼主好强悍啊,一口气说完了整个故障以及维修,哈哈

网友:
谁有这板子的BIOS

网友:
我的不跑码。。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4-06-13):
     太叼了   我的板子也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我这个主板和楼主的一样,是加焊的822排阻好的。

网友(2014-07-22):
刚刚碰到一块这样的板,真没思路那,学习啦

网友:
就我的没有好,问题跟楼主描述的一样,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的为什么还是不得呀,换了好多好多822了

网友(2014-08-29):
谢谢楼主,,我的也搞好了

网友(2015-03-26):
华硕 M4N68T-MLEV2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刷了BIOS 故障还是一样 没有思路了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15-09-25):
感谢楼主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