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0复位是哪一脚。。

楼主(2013-07-26):
是第27脚还是127脚??

网友:
只看见了127  没看见27脚啊

网友:
27脚是复位

网友:
27脚才是从别处发过来的,而127是连接着0欧的电阻接地,所以是27

网友:
27脚是复位,应该是南桥给的

网友:
27 这个大。

网友:
27脚是复位,当芯片收到南桥或IO发来的复位信号后,自身127脚对地,拉低芯片自我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