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15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3-07-26):
三星rv415进水机维修
接到机器的时候客户说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水倒上面去了 一听说进水机就拆机烤板嘛  在烤板的时候上网找了下图纸 结果没有图纸三星的图纸是出了名的难找而且板子上没有一点原件的标示 烤了一天板 先把进水的地方看了下没有没有看见明显的腐蚀  就内存旁边的声卡芯片烧了  在测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3v/5v短路了 把接点短路发现时前短 就换一个51125发现不短了 加电再测cpu的电压也没有 图纸也没有就去下了个芯片的pdf在查工作条件都有了就是不出 有去拿了个cpu的dc芯片来换又加电再测这次又是显卡的电压没有 又去拿了一个换 再次加电ok亮机 找了个硬盘装系统但是每次到pe滚过条就掉电 摸散热铜管发现cpu的上面很烫 但是风扇接口一点温度都没有 这明显是铜管坏了 去网上找了一圈但是没有找到现在只有放着了 几天后找到一个二手的装上  但是到pe滚动条还是掉 后来直接在别的电脑上把系统gho好在拿回来装 直到系统装完也没有掉电   系统装好后发现仍不到有线网卡 又拆机嘛 根据网卡的工作条件来查供电与桥的通信也正常 在测三星rv415进水机维修
接到机器的时候客户说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水倒上面去了 一听说进水机就拆机烤板嘛  在烤板的时候上网找了下图纸 结果没有图纸三星的图纸是出了名的难找而且板子上没有一点原件的标示 烤了一天板 先把进水的地方看了下没有没有看见明显的腐蚀  就内存旁边的声卡芯片烧了  在测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3v/5v短路了 把接点短路发现时前短 就换一个51125发现不短了 加电再测cpu的电压也没有 图纸也没有就去下了个芯片的pdf在查工作条件都有了就是不出 有去拿了个cpu的dc芯片来换又加电再测这次又是显卡的电压没有 又去拿了一个换 再次加电ok亮机 找了个硬盘装系统但是每次到pe滚过条就掉电 摸散热铜管发现cpu的上面很烫 但是风扇接口一点温度都没有 这明显是铜管坏了 去网上找了一圈但是没有找到现在只有放着了 几天后找到一个二手的装上  但是到pe滚动条还是掉 后来直接在别的电脑上把系统gho好在拿回来装 直到系统装完也没有掉电   系统装好后发现仍不到有线网卡 又拆机嘛 根据网卡的工作条件来查供电与桥的通信也正常 在测时钟发现一边有1.2一边没有那就去那一个网卡芯片来换上 在装上 有线也能用了
时钟发现一边有1.2一边没有那就去那一个网卡芯片来换上 在装上 有线也能用了

网友:
楼主功力还是很深啊

网友:
修好了 就厉害   楼主的那个导热管坏了吗

网友:
怎么看着感觉像是复制过来的。

网友:
我的技术还不给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