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F22 NT68667 715G3567-M01-000-004F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3-07-26):
AOC这款显示器使用的是LM215的液晶屏出现的故障是 插上电源线后电源指示灯不亮,得过大约3-4分钟电源灯亮能正常显示,拔掉电源线再插上还是那样,有时间隔的时间还长,甚至不亮。由此现象看来可能是MCU故障,于是把MCU拆下用编程器读出程序保存,把芯片清空,再把保存的程序写回芯片,再把芯片焊到驱动板上,插上电源显示器亮了,经过几次试验都正常开机,故障排除。发帖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都行   感觉还会返修,没修过除三星外  刷程序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