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mc700主板代号K90I 触发掉电

楼主(2013-07-26):
机型描述:苹果 A1278 mc700。I5 2.4G,HM65芯片组,主板代号K90I
故障现象及检修过程:开机电流上到0.1A到左右掉电。测主要电压除集显供电外,均已输出。BIOS 1 pin片选无法测量,因为没有示波器,一直都是靠万用表进行维修。惭愧!!
昨天在论坛看到 无边大虾的帖子 macbook pro mc700进水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8904-1-1.html  才知道类似这样的故障,时序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实际已经走完整个时序了。集显没有供电不能作为关注重点。因为读BIOS时间过短,SVID未来得及工作,已经掉电了。这种情况下,集显供电来不及产生。属正常现象
这类故障要重点检测各个转换管的控制电压。多数是因为MOS导通幅度不够造成不能整机不能续流。经检测Q7080控制电压异常。Q7080为P沟道MOS,在电路中用于反向电流保护,防止电池输出反灌到适配器端口。正常情况下,P沟道MOS的控制电压应该在6-8V左右,此处接近16V,实际MOS管没有打开。但其S极还是有电压过去,因为这种大功率MOS都有内置体二极管,电压是从体二极管过去的。但体二极管功率太小,不足以支撑整机工作,所以出现了电流上到一定幅度后掉电的现象。(因为我手上这板故障跟无边大侠的非常相似,所以就复制一些内容过来,)
问题找出后开始着手解决。Q7080的控制信号CHGR_SGATE由充电芯片ISL6259提供。但这里不能简单认为就是ISL6259坏了。因为CHGR_SGATE信号仍然有上一级驱动信号。它受ISL6259的17、18PIN检流信号驱动。测量结果:U7000 17、18PIN的对地阻值分别是438 441 电压是 12.59V, 27和28pin.对地阻值分别是632 617 电压是 16.84V,正常。
12# VHST 3.4V
2# CHGR_DCIN 16.84V
3# HGR_ACIN  4.11V
14# SMC_BC_ACOK 3.4V
13#CHGR_RST_L 3.4V
19、20# VDD 5.1V
11# SMBUS_SMC_BSA_SCL 3.4v 阻抗 498
10# SMBUS_SMC_BSA_SDA 3.4V 阻抗 498
4# CHGR_VFRQ 待机的时候有3.4V 触发是0V
6# CHGR_CELL  3.4V 从图纸可以看到 此引脚连接着R7012 R7013 都是1K的电阻,分压出来应该是1.7V ,但实际上是没r7013
所以是正常的。
5# CHGR_ICOMP 1.3V 一直都是1.3V,这里有点不正常,对比同样的好板待机是1.3V 触发是2.1V ,不知道是不是掉电太快,所以电压来不及上去就掉下来,所以一直是1.3V   在这里说下掉电的速度真的好快。一上电马上就掉,确定没短路。求解答!
7# CHGR_VCOMP 一直是1.0V  ,对比同样的好板是待机0.9V,触发后是1.8V   已经把相连的C7015 R7015 C7016 R7016 更换
过,但故障没变。
8# CHGR_VNEG 2.1V
22# GND
26# CHGR_SGATE 为16.63V 不正常,因为要让P沟道的Q7080导通。这里应该是6V到8V左右。
1# CHGR_AGATE 7.01V  这里就正常了 P沟道的Q7085 正常导通
25# CHGR_AGATE 16.54V

现在找到问题了,就是把26# 的CHGR_SGATE 16.63V 修为 正常的6V到8V 就好了。5# 和 7#的情况应该是正常吧??.
我更换过的部件: Q7080  U7000  R7016  R7015  C7016  C7015 C7025  U4900  但故障没变,求大侠指导!!我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一定要帮帮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