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ES2L主板VGA插口场信号短路求助

楼主(2013-07-26):
技嘉G41MT-ES2L主板跑码完,但显示器无显示,VGA插口打阻值,场信号对地短路!
跑线路到编号为“ESD1”的6脚管子4脚,找图纸看到这管子为“CM1293A-04SO/S”,热风枪拆下“ESD1”后,VGA场脚对地不短路。把拆下来的CM1293A测4脚(场)对2脚(地)短路。断定为这个6脚CM1293A坏,但找了所有的料板都没发现有这个芯片。
问下各路朋友,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呀?或有独立件代替不?

网友:
一路一路断开啊呀

网友:
直接加一张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查处问题好解决了    直接定个芯片ok了

网友:
直接加一张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低输入电容的端口保护器件吧,如果其他正常,场信号频率不高,可以考虑弄个6V左右的稳压管代换,当然,换新的最简单啦

网友:
这个没有可以代换的,最好找个相同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