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60GB硬盘求助

楼主(2013-07-26):
客户一块笔记本上网本硬盘,通电检测不到。型号是WD1600BEVT-00ZCT0。序列号S/N:WX30A89P8367。因为是机器原配,也不知哪里出的,全是英文,看不到中国产,这个本子原封未动,排除物理修理可能。经换盘修理后客户把盘留下。开始通电硬盘不热,就好像没通电一样,经把线路板取下,发现那2排小触针接触的铜片有点发黑,橡皮插亮后现在硬盘发热啦,可是还是不能认出。数据线,电源线故障排除。啥IDE或AHCI都试过,MHDD,diskgenius都看不到。请问这块盘是不是就真的报废啦啊。有没有可能通过刷固件找到啊?不过挂在系统里开机进系统前显示0是第一块硬盘,1---------------(HDD/S.M.A.R.T. ERROR)不知是不是这块认不出的硬盘.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操作之后盘有转吗?

网友A:
PE下呢,能看到不?线路板可能不行了

网友B:
从图上可以看出,现在发现了硬盘,但是,只发现了电路板,没有读取到固件。
读取不到固件,有几个可能,第一磁头坏,第二磁头卡死,第三固件坏。

网友B:
修盘需要一个一个的排除,还需要有专业的工具。

网友C:
差不多报废得了 一个盘没多少钱 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板坏,这个真难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下呢,能看到不?线路板可能不行了

PE下那是必须地,我按系统都是先进PE,然后看有没有隐藏分区,再问客户C盘资料需不需要保留。然后要是有原系统就备份驱动和上网密码,这样做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可以看出,现在发现了硬盘,但是,只发现了电路板,没有读取到固件。
读取不到固件,有几个可能,第 ...

谢谢指导,这么说我也认为很有道理,因为硬盘已经发热,表示5V电压肯定是进入硬盘啦,那请问有啥软件能刷这块WD硬盘的固件那,我刷过希捷固件,使用的是希捷官方的软件,可是这块硬盘系统不认能刷固件么?再就是听说就是同型号的线路板也不一定好用,不知真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报废得了 一个盘没多少钱 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这个不一定吧,这块盘原封未动,是饭店小伙的,本子就是因为里面有小虫子和油烟,腐蚀啦主板。估计硬盘密封很好,不会对里面有损害。再说维修人员不就是维修么?这块盘外表很好,也刚过保,还想找代理返修那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盘需要一个一个的排除,还需要有专业的工具。

是啊,慢慢等机会吧,要是在遇见这种盘,找机会换线路板试试。

网友E:
直接上PC3000就OK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PC3000就OK啦

下啦好几个,都不好用,是不是没有免费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下啦好几个,都不好用,是不是没有免费的啊?

要花钱买的,网上下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花钱买的,网上下的不能用。

知道啦谢谢

网友F:
这样的盘很少吧,
  能见到盘一般都可以读的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一定吧,这块盘原封未动,是饭店小伙的,本子就是因为里面有小虫子和油烟,腐蚀啦主板。估计硬盘密 ...

那就当是练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当是练手咯

呵呵现在的问题是不知哪里下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盘很少吧,
  能见到盘一般都可以读的出来

这个盘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