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维修,一定要在意这些小细节~问题往往就这小毛病 搞的很不爽啊

楼主(2013-07-26):
本人纯粹硬件维修的新手 目前主板都还没毕业~但是毕竟遇到很多非硬件损坏造成的小故障  以现在学习主板的体验,那些小细节极有可能影响维修思路  唉。。。
新手处女帖子,拒绝嘲讽
小例子1:悲催的基哥,修同行送来的主板,大意没测CPU好坏就让同行放那了,结果第二天CPU坏了,客户非说是他弄坏的,老板当然也不会帮他说好话,一个4盒CPU,基哥哑巴吃黄莲,500块没了(送来修主板的那个同行在偷笑)
小例子2:曾经客户搬来一台V星G31主板的电脑,装不进系统,后发现不认硬盘  进BIOS里面4个SATA通道都检测不到硬盘.检测硬盘在没坏 数据线好的,电源正常。 这时候学芯片维修的你怎么看? SB坏了?
实际呢:坑爹  主板的电池没电了,而这个BIOS的默认设置居然是关闭SATA的。。我去。。。或许大多数人知道这些细节吧,我想说的只是别一上来就SB 就IO的。。。
小例子3:来这学习之前卖给客户一个FM2平台的电脑,后来客户天天打电话 又是蓝屏又是死机 又是黑屏的。。。。检查不是系统问题。(后来没办法客户退了,我自己用了)
我自己用的时候,开始没出现过蓝屏死机,(人品好吧)后来玩星际2,经常会玩着玩着就鼠标能动,键盘无反应  死机。。。偶尔还能卡回来
同学们有认为是I/O坏了, 有说南桥的,还有说我系统驱动不兼容(sever2003的),梅捷主板不好的(单桥高温),甚至还有说吹下BIOS刷BIOS的,(新版就拆。。。我去。质保啊)众说纷纭吧, 因为只是偶尔的蓝屏死机 ,我也就将就着用吧。。。后来遇到数据恢复老师:罗工。。。。。
实际:更坑爹,因为硬盘装在机箱最下面SATA电源线够不着 加了个转换加长的,导致接触不良,功率不够什么的。。。  细节啊 听罗工指点,回去果断使用电源自带SATA电源线,再也没死机过。
新手缺经验啊。。。老鸟请无视
本帖虽然跟主板电路什么的扯不上什么关系吧,但我想说的是:看美女可以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不管是维修打印机了笔记本了还是男女人啦。。。还是小心微妙 呵呵

网友:
顶一下  搞维修的就应该注意细节!

网友:
长见识了,不说还真不知道

网友:
最后那个案例用磁铁测下,说不定线材是铁的.

网友:
总结挺好呀,总之一定要细心。
不然吃亏的还是自己。

网友:
第一条~ 同行送过来修东西 敢问你还会测一下CPU  测一下内存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
其实维修好多都是细节问题,就像我师父昨天修个板子15V开启后面的电压没出来,查到了一个小电阻才发现一个小电阻一端有15V一端没,轻微腐蚀啊,看见细节多重要

网友:
这本来就是个细心活儿

网友:
有时候确实需要小人一点

网友:
这些小细节还真没有特别留意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买了一块二手板,别人维修过没搞好的板,12V断电,查了一上午,是电源芯片附近的一个2.7欧变值到10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