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 H912w 30分钟黑屏

楼主(2013-07-26):
易美逊 H912w 30分钟黑屏   黑屏后你把显示开关关掉再开又有显示然后马上黑掉!!! 电源一体板 原件颜色很好无鼓包,驱动板 是715G2489-1-2 (我已经把 C412电容去掉了 故障还是这样)。 修到过的 师傅分析下吧 到底什么原因 啊。。。

网友:
是LCD还是LED的???

网友:
4年钱的啊   LCD啊

网友:
换灯管试试看

网友A:
看指示灯是否跟着灭了   ,如果是就是解码板和电源供电问题   , 不灭就该高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指示灯是否跟着灭了   ,如果是就是解码板和电源供电问题   , 不灭就该高压板

灯管和 驱动板都换过了现在故障还是这样 现在怀疑是 电源板高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和 驱动板都换过了现在故障还是这样 现在怀疑是 电源板高压问题

嗯  看来电源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了   你都换了灯管了 感觉白费了劲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台也跟你一样啊,头大,都查了,灯光确定没问题,外挂灯管一样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