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显示器颜色失真问题,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3-07-26):
dell 显示器颜色失真,换过驱动板,结果故障依旧,出厂设置也恢复过,屏线测过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附上图片请高手指点指点,就屏没有排除过了

网友A:
奇怪了。。。哥们你这个显示器怎么和CRT的显像管充磁了一样的颜色啊。。。如果驱动板屏线都换过了。。。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改个驱动板就行了

网友:
这个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哥们你这个显示器怎么和CRT的显像管充磁了一样的颜色啊。。。如果驱动板屏线都换过了。。。应该 ...

客户拿过来我还说换个驱动板就好了,直接网上订了一个换上去不行,郁闷的呀!

网友:
买万能驱动板  组成一个万能点屏器   就可以迅速判断了